IBM SL400不过内存

楼主(2015-06-30):
IBM SL400不过内存,电流跑到0.8,上不上内存都是0.8,测所有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2代内存,9300的独显,准备刷BIOS试试,但这个BIOS很多,不知哪个能用

网友:
时序都出完了吗?

网友:
刚刷了BIOS故障依旧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用CPU假负载测复位时钟都有,只是CPU基准电压0.7V,不知正常吗

网友:
最好用是波器量一下吧

网友:
供电正常,BIOS,和桥

网友:
查时钟复位先吧

网友:
这样提问有点太简单了吧

网友:
北桥问题多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是北桥了

网友:
最新进展,没想到是最不容易坏的却坏了,居然是CPU坏了,换CPU后开机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都不贵。我有块闲置的。要就联系。不过修过的。100元

网友:
打下BIOS波形看有没有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