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DELL P39G 板号LA-9201P

楼主(2015-06-30):
吧里好像没有这个机子的点位图图纸倒是有的,
不知道哪位大神有点位图或连接,有的话请发个谢谢!

网友:
高端机器呀,可惜一直没接到过

网友:
去某宝找一下看看吧,一般 这些高端机图纸和点位图都不好找,

网友:
这样高端的机器资料肯定少

网友:
建议你上淘宝上买一分拿来给我们共享一下

网友:
估计只有淘宝上有

网友A:
牛机呀,可惜无缘一见。

网友:
m没有    不好意思

网友:
慢慢找吧,这种DELL外星人图纸少得可怜

网友:
高贵的外星人啊,

网友:
TB也没有 我帮楼主搜了

网友:
从来没修过外星人   学习了

网友:
图纸都没见到呢

网友B:
什么问题呀,如果缺电压直接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呀,如果缺电压直接跑线路

有待机不触发,EC上的RSMRST#都没有,要查的太多,而我会的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机呀,可惜无缘一见。

我拆过三台,有两台是师父修好的,一台小问题被我修好了,这是第四台

网友:
淘宝才有   买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需要呀 这个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