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P触发不跑电流运气好维修

楼主(2015-06-30):
今天接手一台联想Y485P,开关键按下灯能亮。。。。就是电流不跑!我去。。。这不还是不触发嘛。果断报价。。人走后!拆机开干。。。直接量待机电感。。。。。。。3.3v正常。。。4.0V? 尼玛这正常吗?后继拉低了吗?再量一整圈主板。。。没有发现短路的啊!。。。。。直接上风枪使劲吹待机。。。!一按开关。。。好了。量待机 5V完美起来了。。马上装机。。。解决

网友:
神一样的维修 运气呀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我看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能稳定不哦

网友:
感觉会返修,这样不稳定 就像用风枪热下北桥什么的 只是一时的

网友:
是待机芯片虚焊了吗?

网友:
使劲吹就好,测试久一些。可能是5V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返修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现在返修了吗 还是老实换个吧

网友B:
猪一样的脑袋,神一样的运气

网友:
静电还是受潮呢?以后可以都先烘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一样的脑袋,神一样的运气

小弟不才。。。。。你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返修了吗 还是老实换个吧

下次坏了。。。再换了

网友:
我有一台掉点的

网友:
这样也行 运气好

网友:
这样也行  牛

网友:
最好还是测试久一点再交给用户,以免返修呀

网友:
感觉还是换了好

网友:
根本没有找到原因,很快就会返修

网友:
我看你这机器等返修吧。

网友:
不补焊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3.3V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一定会返修

网友:
多测试下再交付客户 这种不稳定
建议更换待机芯片

网友:
大神们。。。今天就返修了

网友:
这个机待机芯片 EM=FE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啊?想换都不知道怎么换了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所以吹一下就好了。楼主,你运气老好了

网友:
现在芯片虚汗的少坏的多建议直接换

网友:
这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运气不错 ,返修就需要好好查查了
林辉电脑
已经换待机了。。。。。不知道还出现不出现那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 ,返修就需要好好查查了
已经换待机了。。。。。不知道还出现不出现那问题

网友:
维修行业被你弄得像过家家了

网友:
瞎搞一通。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换个待机比较稳妥

网友:
我已经换了。。。。。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楼主运气好但是抓住了重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