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UG41MT-S+没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06-30):
手头上有一块双敏UG41MT-S+主板没复位不跑码。量了内存 桥 CPU供电都正常啊,怎么就没复位呢?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各位大神快来帮忙啊

网友: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总线负载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按时序啊 查时钟 PG

网友:
时钟正常了吗???正常了一般都准备换南桥,,G41南桥容易死的!!

网友:
时钟电路,复位电路。及IO芯片。

网友:
先查时钟是否正常,再查询两个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要是我会先换个时钟芯片后不行就换io再不行我就没戏了

网友:
南桥 挂的 可能性比较大  个人观点

网友:
按时序 挨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