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进水不开机 不显示

楼主(2015-06-30):
此机为屏线烧断此线,飞线解决  注意重点检查屏线,屏座是否腐蚀,烧断,图脚为电源正,烧断容易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还是很幸运的,不错

网友:
我的也修了这样的问题  也是那里断掉了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有这现象直查这里.

网友: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总结的好!

网友(2015-08-03):
谢谢我的机器也是这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