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电容害人不浅啊

楼主(2015-06-30):
这是谁家的固态玛德9个坏了8个,最TM 气人的是坏了就坏了吧还嘎嘎新装没事!看看人家电解液的坏了就冒泡多诚实!Y的被这几个电容坑惨了!

补充内容 (2015-7-1 17:48):
这些都是在这个铭瑄A75上拆的,全部都是坏的测量没问题,应大家要求拆了一个,图在后边回复里!

网友:
你号的的额的呢个是、

wen110jian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1679684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拆开一个看看。有些是假固态电容

网友:
呵呵!!真真正正的固态是没有电解液的吧??假的这种连那层包装的外皮都省了。。。

网友:
从没表看没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都自己长点心吧!这年头假的太多!

网友:
怎的就这么脆弱啊

网友:
电容好假呀。

网友:
假的直接都换掉啦

网友:
真是看不出来啊

网友:
铭瑄的主板啊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造假技术已经出神入化了

网友:
这种电容经常坏的啦

网友:
中国的山寨出神入化

网友:
这样的还很不容易发现.

网友:
这年头,,修板子看来的把板子的固态电容全部换成普通的电容再修!!要不还真看不出哪个坏掉了!!

网友:
恭喜中奖啊

网友:
拆下电容不简单。

网友:
你买东西应该在固定卖家,不要乱买,

网友B:
你怎么发现 电容爆头的? 这个最关键

网友:
真的是,现在 的固态也太假了吧

网友:
固态 就是不怎么好  怀孕了 一般人不告诉的。。。上次 我修片板也是   其实就是个电容问题   问题是不怀孕啊
固态也不怎么样

网友:
假固态电容,坑爹啊~~
商科就是改不了这毛病~~

网友:
固态电容要是能怀孕,那才怪了!

网友:
蓝色的鼓起来了

网友:
9中8,中奖了……

网友:
哪个坏了,没看出来是固态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固态电容坏的?

网友:
电容拆掉量一下

网友:
怎么在外表看出假的或者坏的?

网友:
长的不都一样么,没看出来真假

网友:
哈哈,还真是真假难辨啊。

网友:
只能说现在的造假技术已经出神入化了  是啊 特别是cpu旁边  都tm的经常遇到短路的  开始看是固态的 没去怀疑 就拆贴片电容  拆着拆着感觉不对劲啊  就拆固态结果真的是固态电容短路了

网友:
固态电容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一看就是 假固态  固态那么大的   没文化真可怕   去迅维学习学习吧

网友:
普通电容失容也是要拆下来才能测。固态衣服太豪华,没什么在意的话一般不会怀疑是电容的问题。暗藏杀机啊

网友:
这回长见识了

网友:
一般人还真看不出来,楼主是高人。

网友:
铭瑄神板。。。 怎么测出他们坏了?

网友:
真假固态电容如何分辨

网友:
山寨货害人不浅

网友:
还没发现过呢,以后也要注意了

网友:
这年头  中国的假货实在是出神入化  根本看不出来!山寨大国啊!

网友:
应该是假固态不然楼主的运气也太好了吧

网友:
还是拆料板靠谱

网友:
不是说固态的不会坏吗。是什么品牌的主板。

网友:
估计是你检测错了吧!!

网友C:
电容头顶没加号的不见得就是固体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发现 电容爆头的? 这个最关键

短路啊供电对地2点几 以为是贴片短了先拆的贴片 贴片拆光了 还短 拆固态一量60多一个一个都拆了就1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一个看看。有些是假固态电容

还真没拆过固态电容,因为一直没遇到过固态坏!这个拆开以后还真和普通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真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头顶没加号的不见得就是固体电容

恩,但是这个2.5v而且这外形就是固态啊,至于是不是故意仿的就不知道了,应大家要求拆了一个,因为没拆过真固态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假的!图在回复里

网友:
电子产品都有寿命的时间到了都要坏的

网友:
现在这世道无奸不商啊

网友:
还是 A75的..晕。。 下次三线的牌子得多加注意了。。    这种实在是看不出。。 除非有电容表去量。。。。···

网友:
这板卡厂商真是坑爹

网友:
长见识了  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还真没碰到过,电容也做得这么假

网友:
这年头 也难混了

网友:
还有这么坑的啊,真的没得说啦,楼主不易啊,

网友:
真真正正的固态是没有电解液的吧??假的这种连那层包装的外皮都省了。。。

网友:
这年头,什么都会有假的。。。估计人也开始克隆了。。。哈哈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电容也山寨

网友:
一看就是便宜货

网友:
买电容时都不敢买质量差的、

网友: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固态电容坏了难查,因为坏的少,且拆装不怎么方便。

网友:
固态的外表看不出坏了吧?

网友:
淘了块翔升945,除了CPU供电处所有固态均戴帽了——下鼓,壳子顶起。

网友:
怎么发现的?在路怎么测吗?

网友:
这样的还很不容易发现

网友:
假固态 这都被你遇到了

网友:
坏了这么多的电容,收人家多少钱?

网友:
既然看似好的怎么判定是坏的??????
kfriji
短路了,开始以为是贴片短了,拆光了还短才拆的固态!
详情

网友:
固态的是看不出来

网友:
顶上没看到防爆槽,这要是假的,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