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启动电压 1117在哪个地方啊??

楼主(2015-06-30):
上个图,大家参考下!!!

真找不到了

网友A:
电池旁边那个是不是?一般用表测一下就会知道,三个脚,一个是5V,另一个是3.3

网友B:
现在都用MOS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旁边那个是不是?一般用表测一下就会知道,三个脚,一个是5V,另一个是3.3

是插电源供电查还是单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用MOS管了

我发的那个主板有吗

网友D:
1117元件上有标注的

网友E:
PCI A面14脚一样可以找到这个电压的.非得要1117这上面查吗?

网友F:
那叫待机电压,,不是启动电压,,而且现在有些板子已经不用1117这种设计了,,现在有些用的是MOS管,,不同的板子 不同分析!!别太执着与111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那个主板有吗

你发的这个板子就没有1117这种设计,,你的是MOS管设计!!

网友G:
应该是电池旁边的那个吧,应该标着1084什么的

网友H:
bios第八脚跑线路   和哪个相通  一般就是了

网友:
不一定是1117,1084、1085、1086等功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元件上有标注的

找了一圈没得一个元件标识有  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E:
PCI A面14脚一样可以找到这个电压的.非得要1117这上面查吗?

PCI A14  是红色表针对着A14还是黑色?  另外一个对这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叫待机电压,,不是启动电压,,而且现在有些板子已经不用1117这种设计了,,现在有些用的是MOS管,,不 ...

嗯 谢谢提醒。!!! 我就是想测试待机电压。

有好的学习方法或是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池旁边的那个吧,应该标着1084什么的

电池旁边标注的是  1704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第八脚跑线路   和哪个相通  一般就是了

  我发这款主板,哪个是BIOS?

网友I:
现在都搞 1084 1085 的管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都搞 1084 1085 的管子哦。。。。。。。。。。

就是找不到 1084 85撒!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板子待机转换供电一定都采用1117呀!还有很多形式的待机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叫待机电压,,不是启动电压,,而且现在有些板子已经不用1117这种设计了,,现在有些用的是MOS管,,不 ...

想找待机电压还不简单,在待机中测有没有5V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