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和屏电路IC

楼主(2015-06-30):
RT——液晶显示器上驱动板上和屏电路上各种IC作用 {哪些IC是存有资料的}   及坏了后出现的症状,小白求教!!!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最容易损坏

网友:
屏电路上,有一个八脚的芯片   24  或   25   系列的存储器内部有资料

网友:
主控和电源管理芯片坏可以修一下

网友:
电源管理的IC还是坏的多,故障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