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162P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5-06-30):
看饼哥的帖子有个EC_LID_OUT的这个信号必须高电平才可以,则个信号会不会影响触发上电那,机器有3V 5V,发给桥的RSNRST高电平,看饼哥的时序应该是触发后才会有RSMRST,但这个机器是按开关前就有高电平,也有可能机器已经触发,给桥的PBTN_OUT#有高低高跳变,BIOS刷过,
还有CPU的晶振24M,应该是开机前就要起震吧

网友:
LID是合盖开关,影响触发上电

网友A:
单CPU的32.768是开机前起振,25M是上电后才起振。SLP_SX信号有发出来吗?

网友B:
EC_LID_OUT待机时就有3.3V,是告诉EC可以进行开机操作,必须要为高电平,否则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CPU的32.768是开机前起振,25M是上电后才起振。SLP_SX信号有发出来吗?

黄老师   示波器没打到,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_LID_OUT待机时就有3.3V,是告诉EC可以进行开机操作,必须要为高电平,否则会导致不触发

这样的话这个EC确实是坏了,脚翘起来 只能测到0.5-0.8V的电压

网友:
定了个EC换上去 公共点都么了,不知道是EC不对 还是这EC带程序,板子上的KB9022Q D,  发过来的是KB9022Q C

网友:
还是上神器吧 测得更准

网友:
示波器测测晶振那些吧,休眠

网友:
拿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楼主咋样 修好没

网友:
客户拿走了  应该CPU问题,拿来前干过U,没点位,不好跑

网友:
进水机器建议先看有断线 做好处理 再判断后续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打晶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