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路过的进来看看啦这个用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2015-06-30):
(图片)

网友:
显示器开机灯不亮,这个料经测量已坏。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共用料

网友A:
7N60  就可以   显示器电源板随便拆一个   电源部分的    不会料板都没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N60  就可以   显示器电源板随便拆一个   电源部分的    不会料板都没有吧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不装

楼主太幽默了,这个不装怎么可以正常工作呢

网友C:
N沟道MOS管,原型号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N沟道MOS管,原型号代换吗

原型找不到啊,还得买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不装

台式机电源的板上可以不?

网友D:
一般显示器上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显示器上的都可以代换

问题是我没旧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我没旧板子啊

台式机电源上的有没有啊

网友E:
不就是开关管吗 换了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开关管吗 换了就是

【用 途】     场效应管 【性能 参数】 N沟 650V 7A  1.4Ω 【互换 兼容】 7D0N65F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 途】     场效应管 【性能 参数】 N沟 650V 7A  1.4Ω 【互换 兼容】 7D0N65F

淘宝,买10个7N60备用,没有原件,你修什么啊

网友F:
7N60用的最多,这个东西最好找了。烧了这个估计还得有其他小配件坏,楼主还问不装行不行,看样子很难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7N60用的最多,这个东西最好找了。烧了这个估计还得有其他小配件坏,楼主还问不装行不行,看样子很难修好啊

还有个二极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7N60用的最多,这个东西最好找了。烧了这个估计还得有其他小配件坏,楼主还问不装行不行,看样子很难修好啊

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B:
  这个管子可以替换    场效应管 【性能 参数】 N沟 650V 7A  1.4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可以替换    场效应管 【性能 参数】 N沟 650V 7A  1.4Ω

可以替换不大家??

网友:
感谢各位的关心。换电源板了,还是稳妥点把,我怕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