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发出很响的噪音

楼主(2015-06-30):
喇叭异响 耳机没问题。是电路问题还是喇叭问题手上没同样的喇叭

网友A:
怎么个异响啊?耳机没问题的话,一般来说基本都是喇叭的问题多一点的。

网友:
换喇叭应该也不行,我就碰到过一次,换喇叭不行,那只有换芯片试试了。

网友B:
是不是麦克风的声音

网友:
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把麦克风增强关了就好了

网友:
看下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滋------很尖锐的声音?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异响啊?耳机没问题的话,一般来说基本都是喇叭的问题多一点的。

耳机没问题 换了喇叭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麦克风的声音

喇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