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影响笔记本适配器输出的问题,望各位大神高手们多多指教啊?

楼主(2015-06-30):
手上有一个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最开始时能正常使用(能同时给电池充电和开机使用),这个适配器用了一年多后发现只要是同时给笔记本电池充电和使用笔记本是输出就有间隔(大概是一秒钟跳动一次输出一秒断开一秒)。想问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时间久了里面滤波电容失容、或者开关管性能下降了)

PS:这个适配器发热量很大,但是输出跳变不是因为过热保护引起的。

网友:
这个是适配器图  请大神们看看

网友:
可以测量一下,若有问题就换呗

网友A:
这种问题是适配器功率不足,换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是适配器功率不足,换个就好了

可以跟它并联一个开关管加大输出电流吗?

网友:
也许是电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