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双核显卡开不了机

楼主(2015-06-30):
前几天电脑使用中突然关机  之后就开不了  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开不了机  拆机测量适配器输出20DC  插上充电口测量主板输入口电压只有0.8v(老是在0.8-3.7v直间跳动,适配器的黄灯一闪一闪)  求大神估下哪里坏了

网友:
适配器闪  主板有短路啊。  拿到维修店去修 别自己搞

网友:
明显的大短

网友:
看来你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看来你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A:
大短,这种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可以拆出板子来通电,摸摸哪里热,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楼主不是做这行的话,要谨慎哦,搞不好会扩大故障

网友:
大短,最好拿维修店修吧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下,还闪就B+短了

网友:
*脏话*。。。菜鸟都自己搞了。。维修行业惨淡啊

网友:
主板有严重短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短,这种相对还是比较好修的,楼主可以拆出板子来通电,摸摸哪里热,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楼主不是做这行 ...

我已经板板子拆出来了  没有哪里有烧坏 你们说的那个铁壳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板板子拆出来了  没有哪里有烧坏 你们说的那个铁壳是什么

还有适配器的+ 和 电池的+极  怎么不短的(用万用表量的)  负极是短的

网友:
送专业的维修吧,低调哥。没笔记本维修基础和专业的检测设备,容易把问题扩大化。要不了多少钱,快餐的钱还是要给别人赚的。

网友:
找专业的修把 笔记本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没基础就会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