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楼主(2015-06-30):
插上电有3  5 v 不触发,bios的第8脚无电压,这个怎么下手

网友:
其他供电测了嘛?EC和桥的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有进水吗,这机器爱进水。

网友:
先查询EC,桥和BIOS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了吗?开关针有电压吗?南桥待机供电,晶振,复位查过了吗?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键盘开关坏了

网友:
你修好了吗

网友:
不行,就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