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190WLCM-TH01H 屏很暗维修,是HKC S988A的显示器

楼主(2015-06-30):
确定是屏的故障后断断续续用了两天时间终于修好了, 来的时候就是屏很暗,不是灯管高压板坏,过程就不说了,最终换了U7  HX8904BYAG好了。正好手头上有这个屏的板子,芯片不一样是I7514HS换上后正常。是14条腿的芯片。

网友:
一般这样是灯管的问题把。。。。。。。。。。

网友:
测下灯管,看看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就你这么说,HX8904BYAG与I7514HS可代换了?

网友:
怎么知道是它坏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别处的电压都正常,靠蒙的,我感觉这个故障能修出来,没事就给换件试。积累经验。下次遇到这个故障就好修了。

网友:
懂的人都知道, 不是驱动板,电源板,高压板。 就是液晶屏上的那个长条上的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