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认独显

楼主(2015-06-30):
DELL N5110 DQ15 10260-1这个主板不认独显。量各个供电都正常,pcie总线值正常一样,机器是可以进系统的,但是认不到独显,有个很有意思的是,显卡不热,
继续加焊一下,还是一样,看了老徐的XXXXXXX不是xxx,量了下时钟,尼玛没波形,打值一个无穷大 一个781,电压是1.6  1.57,到了这里
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

网友:
思路明确   好技术。

网友:
时钟不正常呗?说的这么神秘!

网友:
27m见过好多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换个27兆晶振 ok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

网友:
完成认不到,就查时钟复位,我看你问题都找到了,
余下的,要不加热下桥。

网友:
原来时钟还可以影响这里啊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显卡型号是不是N12P-GE-A1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显卡型号是不是N12P-GE-A1啊?

是啊,你看图纸了啊a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  我觉得BIOS机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你看图纸了啊a

我没有看图纸,就是想问问你?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27M晶振不正常引起的 不认设备

也算比较常见的故障点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看图纸,就是想问问你?

是啊,我也是这个显卡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是打个感叹号 当我量阻值  一个665  一个653 正常吗??

网友C:
在线等 望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等 望解答
打感叹号是驱动 系统或者显卡。我的事电容

网友:
楼主一手牛B的技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