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 190V3L led显示器 中间暗两边都亮!请问如何入手!

楼主(2015-06-30):
用万能led升压加外部可调电源(12V),全灯条都亮! 显示正常! 但从 190V3L电源板上取电,也同样中间不亮! 电源板有5V  21V!

网友:
改通用的LED灯条

网友:
中间不亮??是不是电压不够啊。还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分别在电源空载与带载时测一下输出有无变化,怀疑原机电源带载能力不足。

网友:
直接换灯条和升压了,唉!!!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