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 开机要两次才能显示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6-30):
thinkpad e530 开机要两次才能显示 这个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遇到过,也未解决,期待答案

网友:
先换根内存,再刷下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好像论坛上有贴子提过。不过一下没找到这链接。

网友:
刷BIOS可以

网友:
联想的新机器刷过BIOS就会这样子

网友:
这都是BIOS题,而且只能用原机BIOS芯片刷。

网友:
需要刷原版BIOS资料

网友:
是插着电源 第一次按开关不开机,按开关关机后,再按开关就开机了?我有ibmw530也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