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花屏没修好

楼主(2015-06-30):
遇到一台SL400,用一会花屏或灰屏。换显卡换显存都是这样。不花的时候敲板也会花,应该是板层有问题。我们经常修不好的都跟客户说是板层问题,但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板层有问题了。论坛下了两个版本的MATS扫描结果都有问题,没有指出具体数据线。阻值也不好打。即使知道故障数据线。因为显卡跟显存不在同一面,飞线也是个麻烦。放生了。

网友:
呵呵  其实维修早就该走这样的路线了,没必要都修好,修个差不多就好了,以利润为主,不能浪费时间。

网友:
其实就是,我也今天修了个SL400,开始用风枪吹了一下, 好了,上BGA吧,焊完不显示了,显卡从新植株,显存一看爆珠了,有重植了显存,开机有背光,没显示,换了也不行,

网友:
我一般搞这台机器都是一套显卡显存一起。

网友A:
要不发来给我看看,包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发来给我看看,包修好

妇男,赶紧去接娃放学

网友:
记得有台SL400主板放在外面一切OK,装回去就花屏,最后是绝缘纸少了几块儿,用透明胶布大面积覆盖后搞定,

网友:
dou 都想这样。可是真正遇到的时候要放手还需要勇气

网友:
2个小时搞不定的机子就放弃,人家换个电容也收那么多,你搞三天也收那么多.有意思吗
效率....

网友B:
我能问下版主你在哪下的MATS吗,据说这个软件已经不支持现在的系统啊,真的能用吗

网友:
是的吧。换板了。那么多板卖不掉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问下版主你在哪下的MATS吗,据说这个软件已经不支持现在的系统啊,真的能用吗

G98应该还支持 后面的是肯定不行了

网友:
赞同用绝缘之纸抱起来 我有同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