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A低音功放,开机一片嗡嗡,无音乐,电路简单但是查不出故障?求救

楼主(2015-06-30):
家用功放机,低音一片嗡嗡声,没有音乐声。调节base旋钮,翁声随着变化。开始以为前级故障,结果换了同型号功放前级,故障依旧。
其实电路特别简单,如下:

前级低音信号过来,直接通过一个小电容就进入2030的输入了,pin4输出对地也没有电压漂移,这嗡嗡嗡是怎么来的呢?都换了测了,还不好

补充内容 (2015-7-1 08:12):
还有个问题,不接输入不接喇叭,就是开机放一段时间,散热片都很热,有问题吧

网友A:
用导线短接输入端到地,还有嗡嗡声吗?输入线路有无断线了。

网友B:
换全部电容。包括瓷片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导线短接输入端到地,还有嗡嗡声吗?输入线路有无断线了。

断开输入端就没有噪音了,端接输入到地也没有噪音。
只有在输入有信号的时候,噪音才有,而且还不小。

可是换了好的前端,还是这样,所以不得不怀疑还是后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全部电容。包括瓷片电容

再换也就耦合电容和几个反馈的小电容了,外观挺好的啊

网友D:
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的。

双电源,+-17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断开输入端就没有噪音了,端接输入到地也没有噪音。
只有在输入有信号的时候,噪音才有,而且还不小。
...

重点检查供电滤波电容及前级与功放间信号路径静电屏蔽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供电滤波电容及前级与功放间信号路径静电屏蔽是否良好。

静电屏蔽? 这功放根本就没有屏蔽,不过另一台一样的机器也没有屏蔽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导线短接输入端到地,还有嗡嗡声吗?输入线路有无断线了。

没有信号输入就没有嗡嗡声,但换了好的前级还是一样,所以还是后级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全部电容。包括瓷片电容

换了,还那个德行的

网友E:
你这音频线屏蔽端接地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音频线屏蔽端接地是否正常

前级是通过插头连接的,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是前级还是后级了

网友F:
用镊子间断触碰输入端;能听到沙沙的声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信号输入就没有嗡嗡声,但换了好的前级还是一样,所以还是后级的问题吧

如果确定前级正常,并且前级到功放间信号线路正常的话,那就查查功放的负反馈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镊子间断触碰输入端;能听到沙沙的声音吗?

镊子按住就响,离开就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信号输入端有没有信号。

有信号的,但是不发声,都是嗡嗡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前级正常,并且前级到功放间信号线路正常的话,那就查查功放的负反馈线路吧。

您说的“负反馈”,指的是pin4和pin2之间的三个电阻和两个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