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A330BW通病

楼主(2015-06-30):
有刷过S19A330BW这个显示器的吗?我看见有很多朋友在线刷,可是为什么我下载了固件插上显示器升级的时候一直提示程序是最新的,有遇到过这个显示器的吗
通病
三星

网友:
那就拆机,用编程器刷

网友:
不用WIN7用XP刷,或者是你的WIN7的问题,用XP好一点,是系统的事

网友:
换个原装的VGA线试试

网友:
那就重新刷一遍 数据坏有的是静电所致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个机器是红外壳的,直接刷程序就搞定

网友:
现在显示器程序能在系统下直接刷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可能只能拆机了 不知道楼主整好没有

网友:
我一般还是拆机刷

网友:
我刚接个红壳19的,用 高清口,正常!

网友:
这个用编程器刷最理想。

网友:
我一直是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建议用编程器吧,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