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大神,2000台电脑搭建公司局域网。怎么操作?

楼主(2015-06-30):
一共2000台左右,局域网搭建。公司的。应该怎么操作,需要些什么设备子类的??

网友:
老兄你这批生意真够大呀。交换机网线。路由器。一个网段500台,分4个网段。服务器以须要配置数量

网友A:
顶楼,请问可以用路由器之类的工具让自己不算IP地址吗??

网友:
怎么搭啊

网友:
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别的都不行

网友:
多弄几个交换机   分5个段

网友:
处理了 吗? 没处理么联系我我

网友:
怎么解决的  楼主

网友(2015-10-12):
谁有实际些的建议呢,学习学习木

网友:
要有陈列柜哦

网友(2015-11-12):
引用 网友A:
顶楼,请问可以用路由器之类的工具让自己不算IP地址吗??

把子路由器的DHCP关掉就好,或者网段改下

网友:
是不是无论多NB的局域网的机房端都是 路由器+交换机
不同的是各种路由器+各种交换机

网友:
这个不懂啊

网友:
兄弟找网络公司吧        B类IP段  128.0.0.0 到191.255.255.255 。 2000台 给你硬件  软件方面你也不会调试!       硬件使用H3C   华为    思科!  核心设备必须使用它们的品牌!  稳定 ,且软件调试一定要调试好 否则内网中毒  那你就忙惨了!!!  2000台必须划分VLAN  每个部门一个VLAN! 这样有效防止局域网病毒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