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原装PS-5251-06

楼主(2015-06-30):
今天接到一台DLL 560S台式机小机箱的
不开机,排除法发现是电源问题(换个新的就可以进系统)
顾客留下电话就走了

短接绿线到地,经检测电源电压
橙线3.3V

红线 5V

黄线12V

紫线 5VSB

蓝线-12V

以上电压相差都不大,应该也算正常吧

只有灰色线 的PG信号只有0.07V????

内部接线是,芯片是PS224U

问题是:我没有PS224U这样的芯片,
可不可以PG用5V上啦,看了下论坛说PG是又延时的200ms-500mS,所以这个办法也不行

有没有高手出个注意让我这个电源的PG信号出来啊。(因为是小机箱,我这边的大电源装不进去,而且DELL的线长度很也变态)

网友A:
估计芯片坏了,淘宝上有啊!购个呗!

网友B:
利用电阻+电容可以起到延时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芯片坏了,淘宝上有啊!购个呗!

可能性大吗,我也怀疑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用电阻+电容可以起到延时作用

要多大的电阻+电容,红线的5V电流很大啊,PG只是个信号。我就是怕没计算好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性大吗,我也怀疑过。

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外围件正常,芯片又便宜先换个再说吧!

网友D:
仅是PG信号不正常,查224芯片的1和16脚上的电阻和电容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查一下图中圈的电阻..........

5V位置是找到了,我万用表接上去量了一下,一团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位置是找到了,我万用表接上去量了一下,一团青烟???

在线量阻止是1K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查一下图中圈的电阻..........

标着是精密电阻  02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仅是PG信号不正常,查224芯片的1和16脚上的电阻和电容元件有没有问题。

电阻电容只测过没有短路

网友C:
PG1正常要几V输入,PG才可以开楼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PG1正常要几V输入,PG才可以开楼输出

pgi>1.2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多大的电阻+电容,红线的5V电流很大啊,PG只是个信号。我就是怕没计算好把主板给烧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计算  只是之前见论坛有人改过笔记本的PG电路

网友:
PG电压没有出来,你看这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V位置是找到了,我万用表接上去量了一下,一团青烟???

可惜啊!故障扩大了。
在线不能测电阻啊!?只能测电压或波形。
我几乎都是在不通电情况下进行测量,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啊!故障扩大了。
在线不能测电阻啊!?只能测电压或波形。
我几乎都是在不通电情况下进行测量,基 ...

青烟是我吧地线夹在 供电管 的散热片上了,5V线烧断了,飞了一根有好了,但PG还是没有。

网友D:
在线测量224芯片1和16PIN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PG1的信号只有0.2V会不会低啊

追查下最开始是5V,然后跑出10V,然后就0.4V,最后经过分压到1脚只有0.2v

上面这个是大板上的

上面这个就跑到小板的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测量224芯片1和16PIN的电压是多少?

1脚只有0.2V,16脚发出的只有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