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认不到网卡,遇到过的朋友帮下忙···

楼主(2015-06-30):
版号:LB46E
10307-2
因为论坛有图,我就不上传了。
自己加的PCI槽,原板是没有PCI槽的,R37电阻也上了。目前情况是:供电,复位都正常,插上网卡认不到。
开始以为网卡坏了,在别的机子上测试过,网卡是好的。

网友:
自己踩踩,求助

网友:
所有供电条件都满足的话 建议刷给BIOS试试看吧

网友:
不需要这么麻烦嘛。。。直接用USB的吧

网友:
卡槽有问题,重新做一下。

网友:
做为 技术的提升 我建议继续 要是急要就外接 我个人觉得查查有没有断线 或者桥?

网友:
你自己加的PCI槽?可能没改对吧?

网友:
感觉BIOS可能性蛮大的 因为设计的时候那个地方没网卡

网友:
个人觉得你想的有点简单了,如果这个槽子是你焊接上去的 估计外围电路都需要加上去包括BIOS有可能也要修改还有去南桥的信号耦合电容 等等,这是厂家的一贯作风,都不装槽子了还装那么多零件 肯定不现实

网友:
看看槽子,到南桥的线,还有,偶合电容都有吗

网友:
自己加肯定不行啦 还有外围元件没装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两个电容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