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楼主(2015-06-30):
adozrIMB8EO电感短路查不出来啊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如有短路    请用烧鸡大法

网友:
是呀!烧机大法伺候啊!

网友:
烧鸡啊 哥哥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短路???不理解

短路只能查 查出哪里短路

网友:
我个人认为楼主有灌水嫌疑,所说的信号没听说过,短路只能一点点的去查,大家都不会有百分百OK的答案帮助你你

网友:
   lz说的是神马信号啊     是哪里短路

网友:
LZ你要说清楚是哪个位置的电感短路啊 要不怎么查

网友:
默默那里发烫了

网友:
就一个字  烧   分清前后极!

网友:
烧鸡也要知道是多少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