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老掉牙的屏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5-06-30):
找遍屏身都没找到型号,这是什么鬼,哪个是型号,这是啥接口?想把它改成显示器用,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A:
放弃吧!有那个精力与时间还赶不上多修几台机器,赚钱买个显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有那个精力与时间还赶不上多修几台机器,赚钱买个显示器呢!

天天下雨木有生意啊,废物利用下

网友B:
单8的,可以改显示器,1024 768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8的,可以改显示器,1024 768的分辨率

通用显示器屏线比这个接口宽

网友:
改显示器比较烦吧

网友:
只要接口对了也不是很烦吧

网友:
单6 20p的 很好配板啊

网友:
找万能的某宝

网友:
我这屏线也是20P的,是不是还有别的哪种屏线?

网友:
某宝找了一圈都是上图这种屏线

网友:
这种不行吗?

网友:
多谢,应该是这个

网友:
我搜了下,这个是16MM宽,我这接口大概有22MM,通用屏线26MM我也真是醉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屏线

网友:
这种宝贝现在不好找了

网友:
单6 20p的 很好点屏配板啊.实在不行.丢过来.哥给你点屏配板..............

网友:
这个是单6的不是单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