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 内存检测问题

楼主(2015-06-30):
  大家好,我这边有一台msi板子的组装机,能开机但是老是卡死,系统重装了也不行,怀疑是内存插槽问题,哪位朋友有DDR3 检测供电及信号的方法?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一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一条试试看

换过了,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搞个假负载加打阻值卡吧。。
我也记录了挺多测试点。
1脚 0.75
167  168  脚1.5
236脚SPD 3.3
118  238脚  3.3
这是在某个帖子看到的,但是236电压有些平时测不到。也有别的资料说有别的测试点。
大神们谁给总结下的。三代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替换一条就知道啊  !

网友:
Tôi rất cần, xin giúp đ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