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的疑问

楼主(2015-06-30):
自学,真难!
所有的学习资料都是网上东拼西凑的,很不完整。最怕碰到掉电的故障、CPU出电压了机器不亮的故障、自己认为是南桥的故障,自己认为是EC的故障,自己认为BIOS的故障。

这几天逛迅维,有所感触。
检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的是不是可以检测各大PWM电路的输出对地有无短路?还是做别的作用?(个人感觉)

还有检测各大电感的阻值能检测处公共点对地短路吗?

还有如果公共点对地短路,不用烧机法,只用表,能准确的检测出故障点吗?

新手自学中,不懂的太多,望各位高手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还是要靠经验积累的吧

网友A:
祝你好运
有不理解的可以咨询这里

网友:
一下说太多也不好回答啊啊    下次一个一个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祝你好运
有不理解的可以咨询这里

谢谢,明白了。
最后的一个问题(短路的问题),对于你的答复,我理解为应该是确认故障范围。如果只用表,需要检测的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元件(拆下来,再测),如果用烧机法,看谁热就是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明白了。
最后的一个问题(短路的问题),对于你的答复,我理解为应该是确认故障范围。如果只用表 ...

基本意思对!
短路在维修中属于常见且相对好修的故障
烧机法也是维修短路最好用的方法
修的多了 就理解且过程和原理了 祝你好运
自学不容易 有不懂的 请联系

网友(2016-05-08):
楼主握手。的确自学很难,本来一个小问题我们能绕很大的弯。我这边可调电源都没有,就用万用表一点一点量,摸索,有电路图还好,没图就相当于瞎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