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WLAN 蓝牙打不开

楼主(2015-06-30):
红米NOTE移动版 WLAN 蓝牙都打不开  刷机也试了 wifi模块也换了(MT6225)换完后刷机 故障依旧 求大神支招~

网友:
不会沉了吧  别这样

网友A:
那就要考虑硬件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考虑硬件问题了

硬件考虑了  wifi模块都换了 故障依旧 指点明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考虑了  wifi模块都换了 故障依旧 指点明津?

WIFI电路通吗?周围电阻都正常吗?

网友:
没测 具体电路不知道值   电阻没测 现在修电脑的 自己姐姐的手机帮忙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