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请问下 本人下白 关于T220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6-30):
我显示器 一开始 需要预热 才能开机 开关灯 一直闪 大概5过分钟 就亮了
一个星期后彻底黑屏 开不开机 我拆开看有两个鼓包电容
16V 1000微法.的 2个
我换完之后. 还是不行 是电源主板坏了吗?
按开关一点反映没有 用万用表看,都有电的 不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A:
电源板5V  14V有吗?主板的3.3V和1.8V 5V有吗?按键有3.3吗? 触发按键,电压跳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5V  14V有吗?主板的3.3V和1.8V 5V有吗?按键有3.3吗? 触发按键,电压跳变吗?

谢谢 我明天 看看,我也没学过, 就会一点 到时候 白天试试
您觉得大概是什么地方坏了 开关触摸板 会不会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明天 看看,我也没学过, 就会一点 到时候 白天试试
您觉得大概是什么地方坏了 开关 ...

T220不是触摸按键吧,四只脚的按键..大哥

网友:
你先拆了看外观有无异常

网友C:
就是电源还有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滤波的问题

网友D:
电压正常 刷BIOS  刷了 不好 换板  在不好换人

网友E:
楼主看样不象是搞维修的?电源供电,驱动板上的各转换供电都有吗?电源部分电容换的不彻底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样不象是搞维修的?电源供电,驱动板上的各转换供电都有吗?电源部分电容换的不彻底呀。

我不是搞维修的啊.. 就懂一点点 让我测那些电压 我只会拿万用表 看他们通电流其他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正常 刷BIOS  刷了 不好 换板  在不好换人

主板和显卡BIOS我会刷 这个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20不是触摸按键吧,四只脚的按键..大哥

就是显示器开关啊 没反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源还有问题

那我去淘宝买个新板子靠谱么? 我看才50多块钱

网友:
内个 我不是搞维修的 就是自己家显示器坏了.
焊会点基础的 会拿万用表看通不通电压 其他我都不会. 没学过.
显示器用7年了 屏幕 完好无损 一点毛病都没有 当初和朋友一起买的 他的还杠杠用呢
我的先悲剧了. 就是想问下 大概猜测是哪坏了  我看淘宝卖的件都不贵
但是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去淘宝买个新板子靠谱么? 我看才50多块钱

如果能测量一下是5V供电是不是也在波动,,那就更靠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测量一下是5V供电是不是也在波动,,那就更靠谱了

额, 5V供电是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额, 5V供电是哪个?

5V怎么测量也不知道??那只赌一下,直接换个电源吧,,80%——90%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怎么测量也不知道??那只赌一下,直接换个电源吧,,80%——90%的可能性

电源主板对吗? 我看淘宝有卖50多 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网友C:
这电源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也不贵,,,,

谢谢你啊 我看到了, 我真是小白 一点维修都没学过.
有网络这东西太方便了. 非常非常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也不贵,,,,

对了 我今天特意去拿维修那,他拿别的电源 插到我的驱动板上 显示器能亮 不过用他的驱动板 插的我屏幕,屏幕很花 是因为解码关系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了 我今天特意去拿维修那,他拿别的电源 插到我的驱动板上 显示器能亮 不过用他的驱动板 插的我屏幕,屏 ...

自己如果想练着玩,怎么搞都行,如果想修好,还是送给专业维修人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搞维修的啊.. 就懂一点点 让我测那些电压 我只会拿万用表 看他们通电流其他都不会.

如果是这样,建议你先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换新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如果想练着玩,怎么搞都行,如果想修好,还是送给专业维修人员吧,

没啊 就想看看能不能修 能修就修 修不了就拉倒吧 我最近刚买个29寸显示器. 心思弄个双屏玩玩呢 本来就用了7年心思屏很完好 一点毛病没有 对付两年 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样,建议你先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换新看看。

内个, 我今天 拿个人搞维修那 他也修不了. 但是他拿别的电源和驱动板插我显示器亮了 好使
但是屏幕很花 我不知道 是不是解码的事才花的 还是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