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开机卡LOGO

楼主(2015-06-30):
机子卡LOGO大家都会先怀疑外设,我也一样;先看了一下各USB口都没问题,开拆,先拆光驱、硬盘、无线网卡,双内存拔一条下来,再试还卡,再拆键盘和触摸板再试,涛声依就,据说此板的网卡芯片坏了也会卡LOGO,拆芯片再试,还卡,芯片白拆了,
那就刷BIOS吧!找了个4M的刷上开机,OK不卡了,装网卡芯片,完事装机开机进系统都正常,网线插上显示能认到但无网络不知道是网线的问题还是网卡芯片被我弄坏了明天再试。
BIOS芯片在无线网卡的下面,只要拆下后面的小盖下的无线网卡就能看到,大家以后要是见到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先刷BIOS省的走弯路。

网友:
第一次看见BIOS卡LOGO的

网友:
先刷BIOS再拆外设是正道!

网友:
一般卡logo都是外设问题,BIOS的有遇见过,不是很常见

网友:
一般流程都是先软后硬嘛

网友:
刷bios好的我很喜欢  多来两个!!!娃哈哈

网友:
  就是啊    华硕的我遇到过是BIOS引起卡logo的过

网友:
有些卡LOGO是主板上的某些供电滤波有杂波

网友:
bios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卡LOGO很少是BIOS问题,一般都外设  南桥。

网友:
楼主三板斧  也修好一台机 可以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A:
我还是会先拆外设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见过  一样的情况

网友:
看不到外观的,当然要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会先拆外设

这样肯定容易走弯路不,

网友:
前天有台索尼的卡LOGO 没搞好  放弃了

网友:
这机器好多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装硬盘卡LOGO的,至今没修好过。

网友:
版主不错不错  吸取一下经验

网友:
ACER老通病了  还拿出来说事

网友:
很少卡logo的,hm65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BIOS再拆外设是正道!

网友:
这样的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卡LOGO还是比较常见的,不过多数都是硬盘光驱的多。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是不是网卡没换好呀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 上传BIOS啊

网友:
acer 这个机器算是通病了  很多都是bios坏的 都修很多了

网友:
=修到过一个  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修机很有思路,顶一下

网友:
卡LOGO排除外设不是BIOS就是南桥

网友:
这个看见卡logou的我就想拔南桥的冲动别的都不想动,你这个BIOS造成的很极品了。

网友:
量一下75欧电阻坏了吗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多

网友:
BIOS也会卡LOGO么?好少碰到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以前也遇到过 BIOS坏的 ,

网友:
楼主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刷bios、、、、、

网友:
BIOS 卡LOGO还是第一次听,学习了

网友:
运气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