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10,开机一会就自动重启.掉电?

楼主(2015-06-30):
插上适配器,指示灯亮一下接着就灭了,但可以按开机,但开机,一会儿就自己重启,有时候能进入系统然后一会重启
然后只要一开机,CPU尤其显卡那里就会烫手
小白,也不是维修的,所以求各路大神帮忙看下问题应该出在哪了

网友A:
很可能是散热的问题,自己会弄的话可以处理一下,不会弄就找修电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散热的问题,自己会弄的话可以处理一下,不会弄就找修电脑的

不是啊...我不是修电脑的,但还蛮爱好这些...我是拆开机器,只接主板和屏幕测试就这样...基本一按开机,CPU和显卡那里就烫手了,然后过一会就自己重启..而且我买了块主板换上了,也是这样,所以说搞不懂问题出在哪了,虽然有可能换的这块板也是坏的,但没理由还刚好一个毛病...所以我自己猜测是CPU,想明天借块CPU试试吧..

网友:
你可以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散热铁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不是修电脑的,但还蛮爱好这些...我是拆开机器,只接主板和屏幕测试就这样...基本一按开机,CPU ...

爱好可以参加迅维的暑假班,学了就能修好

网友C:
看你的说法应该是散热问题,也不排除散热器坏

网友:
  会不会·是你散热没有搞好啊

网友D:
看看CPU後面的電容~是不是OE系列的~
OE907 這些往往會導致掉電重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说法应该是散热问题,也不排除散热器坏

不是,就算不接散热器,也不至于马上断电重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CPU後面的電容~是不是OE系列的~
OE907 這些往往會導致掉電重啟~

不懂呢...不过今天找别人CPU换来试了,也是一个问题...这就奇怪了.,...内存,主板,CPU,都有换着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适配器也换着试过,一样的问题..不过不是原装的,但一个口,现在也就接电源的那根线有问题或者接屏幕的有问题..不过看起来这两处都好好的...再就是有可能我弄来的主板就和我自己的主板一个问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不是修电脑的,但还蛮爱好这些...我是拆开机器,只接主板和屏幕测试就这样...基本一按开机,CPU ...

你说的有点像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
散熱器假如故障的話~高溫的狀況應該也是會直接掉電關機~
一般來說不太會重啟才對~

网友:
散热是关机不是重启。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专业人士看看吧!自己动手很容易故障扩大的

网友:
不是维修人员最好不要自己弄,免得故障搞大

网友E:
加没加硅脂!铜片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没加硅脂!铜片什么的!

硅脂加了,也不行,找人修好了,我没时间看着修,修完后说是给我换了散热模组还有修了温控芯片,但我一眼就看出温控芯片没动,而且散热模组压根还是原来那个,但他加贴了个标签...不过我似乎找到问题了,机器显卡还有显存芯片最开始是硅脂垫的,后来我直接涂的硅脂,可是看着没有缝隙就没在意,然后他修完换回时我看到硅脂垫了.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了...这点小问题坑了我220...不过也算是教训.

网友:
这不叫被坑  这是技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