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mx2进水后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15-06-30):
我的魅族mx2手机前阵子,洗脸时不小心掉到洗脸盆里了,马上取出来关机,用电出风吹干,放置一会后开机正常。但最近却出现了不能充电的问题,手机可以连接电脑,也显示充电状态,就是电量越充越少,最后自己关机。没办法,现在我都是把电池拆下来用万能冲充电。换过usb尾板,问题依旧。到底如何解决还请大家多多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打下 USB 尾插阻值 电池电压 对不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 USB 尾插阻值 电池电压 对不   换个电池看看

换过电池,没问题。我分析可能是充电时的充电电压没有到电池端

网友B:
也可能是哪个IC原件影响充电了吧

网友C:
找到问题症结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症结了不?

还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哪个IC原件影响充电了吧

是电源管理IC吗

网友:
只是猜测,可以试试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手机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坛里分享的mx2的主板图纸,根据原理图分析找到充电管理模块,然后把屏蔽罩拆下来,发现有一个电感掉下来了,重新焊上后测试一切正常。具体见下图,图片是借来的,修手机时没办法拍照啊。就是红圈中的电感掉了。标号1是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