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不充电

楼主(2015-06-30):
机型:dell n4010
版号:daum8cmb8c0  ref:c
故障:开始是无待机,修好后不充电

插可调电源无待机,拆机1.外观无异常,2.供电电感无明显短路,3.测pu2 isl88731a时发现芯片微微发烫,测了下芯片21脚 LDO对地为0.
4.赶紧找料板拆芯片换上去,触发可以上电了,有明显的跳变,接屏亮机了。5.装好机器后发现不充电,任务栏上电池图标没有插头的标志,但有电池标志,显示还能用1600小时,晕什么情况,

换电池后一样,换原装充电器后还是是一样。只能拆机继续修了,1.找到电池接口电路JBAT1,测量SMBCLK0,SMBDAT0阻值正常,到ec也没断线。测量PBAT_PRES#阻值正常。

2.插可调电源测PBAT_PRES#   3.3v,装上电池测量0v,当时以为这是电池的温度检测,就直接拉了个3.3v过去,把pr1拆掉,插上电池和可调PBAT_PRES#还是为0v。感觉有关是正常的,暂时放过吧,
3.重新换了芯片isl88731a 不行,刷了ec  bios还是一个鸟样,
4.测量isl88731每个引脚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习惯性的测了下公共点的电压发现在跳变,19,v,18v,16v来回跳
5,测保护隔离管的条件+DC_IN_SS也是在跳变,测pq5时发现上面有个洞,烧穿了,换一个上去马上好了

充电电流也正常了。
附上充电状态下isl88731各个引脚的电压

电池系统管理总线SMBCLK0,SMBDAT0的波形,随便测了一下

最后想问一下此信号的作用PBAT_PRES#

 会员1204341300鑫豆2025-12-31 17:34
 会员595343300鑫豆2025-2-25 10:56
 会员2021392元2023-1-10 13:36
 会员3780232元2022-9-28 15:46
 会员851202元2022-9-26 11:26

网友:
   从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测量做好记录,这个是好习惯。冲这个给你加分

网友:
機器修得不錯,PBAT_PRES#應該是檢測電池存在的信號 ,这个信号在装上电池为低电平状态应该是正常的,取下电池工作为高电平状态。

网友A:
PBAT_PRES#是电池插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AT_PRES#是电池插入检测

PBAT PRES#信号应该也有连接到EC对应引脚进行工作。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恩

网友:
   检测电池的信号   貌似也是到ec的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哟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是高手啊!对信号很熟悉啊

网友B:
电池检测信号从EC检测在检测盒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检测信号从EC检测在检测盒盖

适配器插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AT_PRES#是电池插入检测

插上电池为低,说明电池已接入,跟接入适配器的信号一样的

网友:
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任何问题都得先看好外观,免得走弯路

网友:
实地出来的的确是高手,给力.......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充电的,刚刚好看一下

网友:
实地出来的理论时序真的好牛啊。

网友:
此帖可以加精了。

网友:
我来看看什么也不干   哦啦啦

网友:
没看明白大神你说的是什么  不过你做笔记   这点我比不上

网友:
实地的就是不一样,习惯都好,维修还做笔记

网友:
   从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如果下次遇到了,先试试这个办法,赞一个。

网友:
PQ5是干什么用的,隔离管吗

网友:
还是楼主心不够细啊

网友:
做维修就是个思路,,思路清晰,一看就懂,加精

网友:
先检查外观很多时候要少走冤枉路

网友:
能用波波的  总归技术 在那里  充电电路说好修也好修 说不好修 也会搞死人

网友:
师兄,不错啊,好经验多分享

网友:
充放电电路,只问其声未曾谋面啊,需要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实地信号级高手,充电这块修的不错。

网友:
原来大神们做维修的时候都是做着记录着,理论知识很强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又收获了

网友:
那坏的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PBAT_PRES#,电池插入检测的,插入以后拉低3.3V高电平

网友:
...是充电芯片发出的电池检测信号额,

网友:
烧了个洞怎么装电池没大电流 ?

网友:
公共点电压跳变导致不充电,这个机子貌似有个小小的电源头接口板子吧,通常是那边有个电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