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灯管电流检测好坏的疑问

楼主(2015-06-30):
如题,我今天更换两根新灯管,更换后没上槽直接用稳压电源测灯管电流,结果却测到两根灯管的电流不一样,
一根灯管的电流是4.7几,另一根是3.73,按道理说都是新灯管,焊接好后上了套管,电流应该是相近的啊,我这样的可以装上去使用吗,会烧高压板吗?

补充内容 (2015-7-1 12:12):
为什么不可以编辑啊,回各位大哥,是我搞错了,电流应该是一根0.47另一根0.37

网友:
问题不大,只要不黑屏。

网友:
你这个电流不对吧,我测试的灯管电流正常的是0.47左右,电流差过大会引起保护的。

网友:
灯管两头要套热缩管  你这个电流不对  2个都换新灯管吧  高压不要去保护 不然你会后悔

网友:
去保护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一个4.7 一个3.7   你看错了吧  正常的应该是0.4 几吧!

网友:
汗~~,应该是0.37和0.4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