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dg-128m键鼠usb设备无法使用检修,小白经历,大师不要拍砖哦

楼主(2015-07-01):
今日来一台客户说键盘鼠标都无法使用,我当场开机试一下,能进系统,外接的鼠标,键盘都无法使用,第一感觉应该是主板问题,就报价需要维修主板。客户问多久修好,我说最快要3小时,最慢要2天,客户问换版多少?报价觉得贵还是修吧,客户留号码我开收货单后就走了,之后先拆机,清灰尘。查COMS电池电压,正常,能进系统跟开待机电路无关,跳过,再先网上查键盘鼠标接口定义及供电脚。又在维修不是事上面看到一般的接口供电电路,知道大概检测点,先看看图片 供电经门电路再经一保险之后作为键鼠usb供电,打阻值键鼠usb供电脚对地短路,我先断开保险,看看是门电路还是保险后级短路,断开后接门电路的不再短路,保险后级还短路,往后跑线路吧,可是往后就是供电脚了呀?喔,还有个与地连接的电容,跑线呗我跑出来了是c470 ,先拆下来再说,拆后果然不再短路,维修不是事上面标的电容是0.1UF,我想一个差不多就好,就找料板,最后找到一个900NF的电容换上, ,先试机,插上键盘鼠标,开   。。。OK,键盘鼠标正常使用,打电话来取机收款,到此总共花了一个小时,本人刚刚开始自学芯片级维修,望师傅们多多指点。

网友:
不错   不错  刚学的话  就可以这么快修好的  话   已经很不错了  当初我刚学的时候 前三个月 主板原件都认不全!

网友A:
usb接门电路 真少见啊

网友:
LZ你能把书也分享下吗?

网友:
秒杀的哇  可以

网友:
新手修得不错,楼主这里换掉的电容应该起到USB供电5V输出滤波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接门电路 真少见啊

这里的门电路可以理解成两个组合三极管开关控制逻辑电路。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门电路可以理解成两个组合三极管开关控制逻辑电路。

你好,请问这个所谓的门电路是不是 5V和5VSB 双路供电切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所谓的门电路是不是 5V和5VSB 双路供电切换作用?

门电路工作原理就是本身输入端高低电平进行比较,决定输出端高低电平工作状态,你说的5V和5VSB双路供电切换功能作用一般是由开关保护双二极管来实现多,工作性质与门电路差不多 ,具体要以主板图纸为准。

网友:
這裡維修其實去掉門電路將保險一端連接濾波電容一端也可以,门电路在这里相当于双开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