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M-E33(MS-7636)遇到怪了

楼主(2015-07-01):
开始能触发,马上掉电,听客户说受潮后就不开机。把主板用140度烤半天,测试能开机进系统,运行正常,且各温度正常。装机交客户(急用)。2小时后,机子回来了,又是原病。加焊桥无效,加焊I/O,趁热能开机,在I/O未冷之前运行正常,手摸不热了,最多1分钟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得加热I/O就又能开机进系统。I/O周边件测量正常,也试着把220和472排组换了,结果一样。BAT(电池)上新的,测得足3v,但上到板上就只得2.46v,跑线路,没找到是被什么拉低了。这块板子在去年执天被雷击过,网卡当时就摘除了。
请朋友们支招。

网友:
雷击的板子   可能桥也有问题  建议楼主直接  先把IO换掉  还不行的话  就换桥吧!

网友:
换io如果还不行就上BGA把南桥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