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5-07-01):
电流上到0.9  除内存的几个供电没出来其它的都出来了  , 芯片条件 已查, 芯片已换 符合管子已换
下管 始终为 5v  猜测 已经保护了
求解决问题

网友:
  上管没有电压 下管一直有电压 求思路 没有示波器

网友A:
内存供电一般来说应该先有才对啊 !  还有反馈电路正常吗?既然换的话 上下管一起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一般来说应该先有才对啊 !  还有反馈电路正常吗?既然换的话 上下管一起换掉吧!

反馈电路无电压 ,  没有上下管只有一个管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5145-1-1.html
这里是图纸和点位

网友:
像EN 供电这些条件都有的话,查反馈电路,fB分压电阻是否正常,这个机器的开启要S3 S5都有量下吧

网友B:
在查下boot那个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些都正常,建议你把滤波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查下boot那个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好的  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额保护  第一次遇到 这种情况  都是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正常,建议你把滤波电容换了

滤波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一台,电流只能上到0.5A

网友C:
我感觉滤波电容还是坏的

网友D:
最好看数据手册的波形图和英文描述

网友E:
换掉自举升压电容,换掉复合管再试,如果还是不行,查P1.8V_AUX电压的去向,断开隔离点,查几个极性电容,反馈电路!要是还是不行,查芯片定义,要是还搞不定,那板子一定是外星来的

网友:
有一个管,是复合管吗?可以用上下管改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掉自举升压电容,换掉复合管再试,如果还是不行,查P1.8V_AUX电压的去向,断开隔离点,查几个极性电容,反馈电 ...

  平常 有示波器 的话修这些供电问题 还可以 ,  现在没了  感觉 无从下手了  ,  这就是弊端啊

网友:
输出放电模式下要检查输出电容有无短路,反馈这些

网友:
滤波电容换换

网友:
BOOT 的电阻电容看看

网友:
看看12脚的T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看数据手册的波形图和英文描述

呵呵,你这不是坑人家啊,快比做任务, 我PDF软件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滤波电容还是坏的

3个滤波电容都要换吗  还是只换一个330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F:
P1.8V_AUX后级输出转接P1.8V的管子和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如果其它条件都正常的话,看一下该电压是否有二级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后继的问题啊 阻值一般100多吧!内存供电不只给内存把

网友:
查一下工作条件和设置引脚

网友G:
你换个内存看看,肯定是内存坏了。我遇到过内存坏拉低内存电压的。

网友:
按照时序查

网友:
上次有台,开机电压都有,就是没显,还是大电容的就是死了,没好

网友:
直接加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换个内存看看,肯定是内存坏了。我遇到过内存坏拉低内存电压的。

不查 内存也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P1.8V_AUX后级输出转接P1.8V的管子和电路有无问题?

没有问题 都已经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掉自举升压电容,换掉复合管再试,如果还是不行,查P1.8V_AUX电压的去向,断开隔离点,查几个极性电容,反馈电 ...

这个机器 我估计真是外星来的 ,反馈电阻都正常无断线 ,频率设定  也查了  ,管子也换 芯片也换了 升压电容也换了 现在是我把电感撬开 下管没有5V 了 ,  我的天啊  虽然我没有示波器   但是也不能这样整我啊

网友:
饼哥 是不是那3个电容都要换 ,  要是只换那个330的钽电容可以不?

网友:
一般只换330就可以了!看你的样子估计是三个电容都换了也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