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LX3主板CPU无供电

楼主(2015-07-01):
接手一块华硕H61主板,我也看了论坛上兄弟们的维修经验,这块板是CPU无供电,内存供电正常,因没有测试卡,根据一个兄弟的经验,查到324运算放大器控制CPU电压,因手中无此芯片,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谢谢。或者有替换的芯片。用万用表测量脚,无意中,发现CPU供电有了,断电后,再测又没了。想到应该是此放大器的原因,在线求解决,谢谢。

网友: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坏了,,,但是H61没得CPU供电还真不好修,修好了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
上淘宝多拍几个常用的芯片。现在料板一般很少有H61的。

网友:
请刷BIOS。有CPU供电不用修。

网友:
版主呀,无CPU供电

网友:
都会想到换cpu供电芯片的

网友:
跑电路,修出VCORE电压

网友:
不是没有那芯片。

网友:
324 很少坏的哦

网友:
查芯片资料再测量啊

网友:
324顺手假焊一下

网友:
CPU供电不是运算吧,  应该是PWM的吧

网友:
加焊一下供电芯片

网友:
话说  我现在手上还有 一片 华擎 的H61 跟华硕的B75    一片都修不出来 恼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