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开机1.6不显示

楼主(2015-07-01):
型号    K42JMODE K42JZ
版号   K42JR
内存   K42JZ
故障开机1.6不显示。在论坛找了好多BIOS刷了不行,都的刷了只到1.3不动了。花了我好多的金币。(赏几个吧)
刷回原来的BIOS 还是能到1。6   ,换个思路维修,那就是干显卡。
摘下来丛植好了。

贡献上原来备份的BIOS

网友:
这个显卡确实也爱出问题

网友:
A卡  也好爱坏  而且成功率也低

网友:
我来看看什么也不干   哦啦啦

网友A:
加焊不行吗?一般显卡问题的话   风枪吹下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行吗?一般显卡问题的话   风枪吹下就可以亮机了

保险起见,和客户报的价格就是换的价格。。。

网友:
楼主我是来混下载份的

网友:
ATI的显卡吧,,容易出问题

网友:
嗯.确实这个机子我修了两台吧,都是显卡出问题的.

网友:
这是通病了,很少刷BIOS

网友:
不是BIOS问题你猛换有什么用

网友:
一般显卡加焊,好像使用的不长又坏了

网友:
这机器电流能上1。5以上我直接干显卡的

网友:
开机1.6不显示,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机器貌似电流到2.1几才亮机吧,我上次把显卡干死了,妈的,电流2.1还是不亮就怀疑显卡干死了

网友B:
虽然不一定是显卡问题,但也可以尝试着加焊一下

网友:
这机器显卡爱坏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看了你的帖子 我感觉我不要浪费下载分了。直接干显卡 等下来回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一定是显卡问题,但也可以尝试着加焊一下
我一般不加焊的,都是从植比较靠谱点

网友:
呵呵,楼主刷了几个BIOS不行,然后就直接干显卡,嘿嘿。为什么不先干桥呢?呵呵。

网友:
不过楼主搞好了,还备个BIOS上来分享,精神可嘉。非常感谢。虽然我还没用得着,希望以后用得上。

网友:
一般风枪在上面吹吹 大部分是可以显示的, 当然 那只是判断故障,不可以直接给客户的 还得丛植

网友(2017-10-25):
像你这种情况 应该一开始就该 干下显卡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很爱坏的 换了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