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5-07-01):
同行送来苹果A1278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板号:820-3115-B。最后有电路图点位图和BIOS。

首先拆机 拆下主板 没有发现有明显的原件损坏,就用万用表打下公共点的阻值,也没有短路现象只有查电路了啊。

找了下电路图,包括点位图也有,那就好办了,打开一看还有时序图,根据时序图开始检修。

待机16.5v 3.42v都有的,包括第5步SMC_ONOFF_L开机信号也有3.3v进去给EC,

然后EC也能发出PM_PWRBTN_L给单桥,包括这个机器待机的3.3v也有的(5v电压是开机之后才有的,所以现在只能测到3.3v)接下来查第9步和第10步,RSMRST_PWRGD和PM_DSW_PWRGD都有3.3v高电平的,

当第10步PM_DSW_PWRGD有了3.3v高电平会给单桥,让单桥产生
SLP_SUS高电平出去,也就是第10-1步,可怎么测都没有电压,为0v,肯定不正常啊,这个开机要有个高电平才行啊,要么后面怎么能起来呢!!

这个信号是由单桥发出去的,既然没有,它的问题最大了,所以就大胆的买了个这个桥,等到桥到了,小心的将它拆下,又小心的将它焊好(这个桥周围还没有白色的位置边框,所以一定要一次到位)

再次接通电源,开机,发现cpu 桥非常烫了,于是就赶紧接上显示屏,开机终于能进到APPLE系统了!!!

820-3115-b BIOS.rar

网友:
好思路哈…………

网友:
思路正确  犀利

网友:
思路很明确,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发桥6以上的桥也是很容易坏哦

网友:
思路明了,部部到位

网友:
大师  我有macA1287型号的电脑,早上还用的好好的,突然一下屏幕就黑了。键盘灯,呼吸灯都亮的,LOGO灯不亮。开机管家按各种键,都试过了。就是黑屏。请问什么故障啊

网友:
大师  我有macA1278型号的电脑,早上还用的好好的,突然一下屏幕就黑了。键盘灯,呼吸灯都亮的,LOGO灯不亮。开机管家按各种键,都试过了。就是黑屏。请问什么故障啊

网友:
发现现在的单桥问题多多

网友:
修苹果能多赚不少

网友:
A1278还没修过桥坏的

网友:
不是太懂苹果的  楼主写个完整时序就好了

网友:
桥坏得多啊。这机子。修得少。

网友:
要用很多钱下载啊

网友:
修苹果比修一些杂七杂八的牌子好有图有点位还有时序就是爽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