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不充电

楼主(2015-07-01):
故障:Win7右下角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但有适配器的情况下,电量一直保持,拔掉适配器,电池电量会变低。
首先更换原装适配器和电池无果,检查过充电芯片ISL88731周边的原件,测过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更换上下管和芯片,测量充电芯片各引脚阻值,还刷过BIOS,都没有发现问题,就是第9脚和第10脚有3V电压但无波形。
有经验的朋友给下意见

网友:
把电池抠出来单独用维修电源重重看看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一个试试。也许会好的。

网友:
查充电芯片到EC的信号

网友:
对照图纸找,有可能是个小电阻变值了!

网友:
版主不错不错  吸取一下经验

网友:
请大家别灌水行不,这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网友:
把你测到的充电芯片脚位的电压说下,看看哪个脚位有不正常的

网友: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真的相当不错。学习了

q847083355 -5

网友A:
你说的第9\10脚 是不是SM总线上的 链接到EC 负责识别电池的

正常这个是有波形的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不是原装的就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第9\10脚 是不是SM总线上的 链接到EC 负责识别电池的

正常这个是有波形的

这个是连接到EC的,没有波形说明什么啊

网友:
电池识别信号方面查一查。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芯片换了吗

网友:
试试充电芯片

网友:
我现在这台也是这样的,换了充电芯片,刷了BIOS,换了电池,也是这样,,求救,,,大侠们!!!

网友:
不充电的修好了,是电源头和主板的线中,有一条检测线没有通,导致主板认为电源头不是原装的,就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