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IEL-RN2主板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5-07-01):
同行送来一DELL的IPIEL-RN2主板,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难道是IO坏了,慢慢来吧,先测下待机条件吧!!最后有这个主板的BIOS。

稳压块3.3v有的,本来想去测开关有没有到io触发信号的,这个io还用的是F8000这个型号的,查了半天没有这个IO的引脚定义。
后来一想有的主板不开机,用手去触碰32.768KHZ的晶振就能开的,所以就尝试试了一下,果然用手一碰就能开机了,果断换掉这个晶振,包括(晶振旁边的两个谐振电容也要换掉,不然还是不开机的),再开机试试,亮了!!!

IPIEL-RN2 VA00.rar

网友A:
晶振外壳一般都是接地,难道是引脚虚焊?

网友:
感觉是南桥不良  弄不好要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外壳一般都是接地,难道是引脚虚焊?

可能就是晶振引脚虚焊或本身性能不良,晶振外壳一般没有接地。

网友:
       好东西收藏吧

我的泪为谁飞 -2 重复回复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很多,但有是都换了也开不了机,南桥也有坏的可能性了

网友:
碰到好多摸晶振能触发的,但是换晶振谐振都没用,只能加焊南桥或者换

网友:
把南桥换了比较好

网友:
我修机   喜欢摸   摸到哪里不对    就搞哪里 实在没有 在搞其他的

网友:
晶振老化造成的。这种情况只换晶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