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奇怪问题,希望大家点评!

楼主(2015-07-01):
T61 正常开机后,按开关关机,关机后再也开不了,无待机,保护隔离都过不了,,反电源重新插下,待机又正正常,又可以开机。。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电源

网友:
同行机子,80块,拆装来,拆装去,头大,望高手指点下,谢谢,,好了请你们喝水!!!

网友:
35V电容换过,隔离管换过,应该不是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版主不错不错 吸取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啊,有保护异常导致的吧,正常开机的话,开机前和开机后的电流情况,不正常的话,看进电电流情况再分析吧,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情况就按不开机维修

网友:
查一下待机条件看看

网友:
查吧,仔细点,电源,部份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有个电源口到那个超级大芯片的20V供电有微断线,时开时不开,开机的时候有20V,不开机只有2点几伏,索性直接从电源口有个保险拉个线过去,就一直都正常了。

网友:
滤波不良?示波器看看呢

网友:
是不是接口保险丝的问题。

网友:
分享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
查查D7那个二极管,信号好像是-EX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