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助:AOC TFT22W90PS

楼主(2015-07-01):
        一台AOC液晶显示器 型号:TFT22W90PS 问题是显示几分钟至十几分钟就黑屏连指示灯的不亮 重新拔插下电源线又可以显示 拆开显示器  没发现有电容爆 量电压 12v 5v电压正常 无跳变 无意间摸到开关管的散热片 发现会烫手 以为是开关管的问题 换了一开关管 这次显示了半个小时的没黑屏 以为好了 哪知道装机在测试十几分钟又黑屏了 没办法 只能在拆开 摸开关管散热片还是一样的烫手 现在没招了 所以发帖问下大家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求解

补充内容 (2015-7-5 13:14):
已经修好 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具体是哪 就不知道了 我没去查 我直接加个高压板

网友:
板上的电容 电阻的没烧焦的痕迹

补充内容 (2015-7-2 15:02):
已经修好 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具体是哪 就不知道了 我没去查 我直接加个高压板 省时省力

网友A:
开关管附近的50V  47UF电容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附近的50V  47UF电容换看看

这个电容我还真没想到 谢谢了 我现在去换了试下

网友:
一半是灯管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B:
把高压的大电容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想到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 灯管我刚好拆开 没发现什么问题 所以可以肯定灯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高压的大电容更换一下试试。

恩 我换了试下

网友:
换个控制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块电源板看看   这个问题要先确定

网友:
你现在不接案件版,,,

网友C:
不定时的故障,不亮的时候连指示灯都灭了,拆机在灭的时候测量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考虑驱动板问题或者是按键板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定时的故障,不亮的时候连指示灯都灭了,拆机在灭的时候测量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考虑驱动板问 ...

问题被我搞大了 不小心把屏线弄断了 屏线是软屏线 现在只能到淘宝订一个 等屏线到了在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被我搞大了 不小心把屏线弄断了 屏线是软屏线 现在只能到淘宝订一个 等屏线到了在修

哦,还有一个忘记说了,夏天的时候,开关管的散热片摸起来烫手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E:
重点查高压线圈和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还有一个忘记说了,夏天的时候,开关管的散热片摸起来烫手属于正常现象

哦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查高压线圈和灯管

灯管我拆开看过 没问题

网友:
指示亮都不那就是电源有问题,把主芯片也换了试试看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样驱动板 刷个BIOS就OK

网友:
300V电容 尖峰吸收电路 过流检测电路 电源IC供电电路和IC本身

网友F:
也不一定就是电源有问题,,,开关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不一定就是电源有问题,,,开关有没有问题呀,,,

开关可以肯定没问题

网友G:
这种情况还是要看一下大电容,12V和5V的电容是否有问题,是否是量容不足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还是要看一下大电容,12V和5V的电容是否有问题,是否是量容不足导致的

12V  5V的电容我全部换过了 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还是要看一下大电容,12V和5V的电容是否有问题,是否是量容不足导致的

以修好 是高压部分问题 我直接加个高压板

网友H:
换个高压测试下回快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高压测试下回快点

已经修好了 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加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I:
作为AOC售后的,我因为这个问题上门烧录了几百台,刷bios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作为AOC售后的,我因为这个问题上门烧录了几百台,刷bios吧

BIOS我有刷过 可是不行啊  那你有这个BIOS吗 发一个给我 我在刷一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我有刷过 可是不行啊  那你有这个BIOS吗 发一个给我 我在刷一试下

刚才发错了 我这台显示器修好了 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J:
指示灯和图象一起黑吗,,也有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指示灯和图象一起黑吗,,也有可能是驱动板

是高压板的问题 已经修好了

网友K:
你这个修好了吗  我这里也有一个 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给个回复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修好了吗  我这里也有一个 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给个回复  谢谢

我的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换个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L:
灯管你拆开看了没有  也有可能就是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灯管你拆开看了没有  也有可能就是老化了

我的已经修好了 客户拿回去的20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