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O 进系统不定时蓝屏掉电

楼主(2015-07-01):
可是客户说蓝屏掉电,要重装系统可是连PE都进不去,拔掉一根内存可以进PE装系统,两根一起就进不了PE系统,装好系统后进系统不定时蓝屏、掉电。用鲁大师测温度不高。显卡驱动也卸载掉了,还是不行,外设全部去掉还是不行
  实在没有头绪了,求各位大师指点 指点

网友:
估计问题有可能出现在内存上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蓝屏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
散热有问题吧

网友:
蓝屏代码很多4e 3E 7B 等等
很多都不同

内存我都换了五根了,没有任何效果

对了版号是英特尔的LA-4103P   刷给BIOS   无果

网友:
基地看了很多都没有修好

头痛

网友:
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呀

网友:
有没有换好内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