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87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5-07-01):
现在有四块昂达A870主板开机不跑码各路供电都有,求大家分析一下是哪方面问题?谢谢!

网友:
时钟 复位有没有

网友:
供电正常,下一步就查时钟、复位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BIOS

网友:
供电正常,下一步就查时钟、复位了

网友:
供电正常   下一步查时钟   复位    代换CPU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