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显示器,中间出现一条粉色竖线

楼主(2015-07-01):
自己用的显示器,中间出现一条粉色竖线,懒得修,问问是屏幕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还是屏线问题?如果是液晶屏问题就不拆了,麻烦!
显示器

网友:
这个大部分是屏的软排线出问题了,虚焊或者断线等。没有设备的话建议不修了。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屏坏可能性小应该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屏问题,修不了的。

网友:
屏的问题,修不了,,,

网友:
屏报销了的啊。是我认为的

网友:
屏有问题 修不了

网友:
这种都是屏的问题,一般都是软排线虚焊或者断了

网友:
一线屏没设备修不了

网友:
见过HKC,没见过HYC,楼主的这是什么牌子?

网友:
参考下大神的回答

网友:
屏纸线虚焊了

网友:
一般为显液晶上面的软排问题,没有专业设置无法维修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屏软排线坏了,客户用手拍的,修不了,扔给我了....

网友:
果断换屏,屏坏了

网友:
买个热压头压一下软排线试试。

网友:
这一竖到底 好想是屏坏了

网友:
目测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业余修不了的 ,对付用吧。

网友:
有压屏的机器可以修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了 屏线几率小

网友:
有横线竖线都是屏问题

网友:
2楼梅版是这方面的专家,建议听他的

网友:
屏的软排脱焊了

网友:
屏上的软排线问题吗,不可逆,除非返厂

网友:
屏上的模组坏了,只有换屏解决了

网友:
屏幕的事,风险太大,不建议维修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屏软排线坏了,客户送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