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掉电自动重启 求助中

楼主(2015-07-01):
联想B460 待机正常 有时挡LOGO 掉电自动重启 ,有时进系统1分给掉电自动重启,BIOS刷过,内存,硬盘换过,无果。求大神给点思路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51123 附近的一个电阻有一个脚氧化了接触不好,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个通病!249K 的电阻,换一个,有一边可能腐蚀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马上去查查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上官有问题   铁壳MOS管容易坏

网友:
通病吧,51123那里问题

网友:
51123 51125 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CPU供电问题了

网友:
看看51123和铁壳子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和cpu铁管都容易坏  我一个不出1.05v还在修

网友:
这机器通病3v5v芯片那里容易受潮短路,几乎每台都有这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供电出氧化了    这是通病啊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CPU的铁盖可能性比较大把  看看是不是外观有发黄痕迹。可以吹下来看看

网友:
铁壳爱出问题,有技术可以自己改。

网友:
上面的海绵胶导至电阻氧化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喔,看一看待机芯片边上有没有发莓的???

网友:
像你这个描述应该是3 5V这块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通病多

网友:
51125的问题

网友:
51123的13脚249K的上拉电阻腐蚀引起的,换了应该不会掉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看看有不有氧化的    ,看看怎么掉法

网友:
CPU旁的铁盖换个试试,那的发热量大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还没修好么?

网友:
就是线性开启那连个电阻腐蚀

网友:
51125 13脚相连的电阻看下

网友:
应该是固态电容漏电了

网友:
这个机子只有这一个病  三分钟收钱的 ~~

网友:
看看51123和CPU供电吧

网友:
这主板有通病,我遇到几十台了

网友:
CPU上官供电坏了

网友:
CPU供电或者南桥

网友:
51123 13脚EN0有一个249K的电阻容易腐蚀。

网友:
先刷下BIOS和EC芯片,如不行再查CPU供电和海绵下面的原件,这个主板有通病

网友:
此机楼主已经换板了

网友:
51123 旁边有电阻发霉了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吧

网友:
51123的13脚连得一个249k电阻虚焊了,腐蚀的焊不上了,找了个220k的代替,焊上后完美亮机,不关机了,原因很可能就是上面的海绵受潮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