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联想T430适配器无法开机,只用电池或者电池+适配器可以

楼主(2015-07-01):
论坛的各位大神,求助,联想T430适配器插上没反应,开不了机,感觉就像是适配器坏了似的。

只用电池可以开机,装上电池再接适配器也能开机,而且显示电池在充电。。。。。。。。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吧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保护隔离,电源适配的保隔看看。或者是电池内部码片。

网友:
电源适配器识别信号ACIN查一查。

网友:
用電流表試試